联想SL410K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9-19):
故障:插电后无待机不触发
分析解决:查VIN电压只有几伏,PQ24没有导通,取掉PQ26不让它受控于ACOK信号,将PQ24经电阻直接接地形成导通,出VIN电压,正常亮机。亮机后出现FAN ERROR报错直接掉电,没有先换风扇,先去测量风扇接口处供电只有1.几伏不正常,经排查是5VPCU转+5V转换管子出现问题,更换后正常亮机,没有出现FAN ERROR错误,接上硬盘后正常进系统,成功修复。

网友:
好古老的机器啊。

网友:
这样拆掉不装不受控好吗?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PQ24直连也可以吧

网友:
PQ24直连好像不行,现在测试一切正常,充放电什么的都正常,功能不受影响

网友:
这个机器 我 多报点不行就换主板 现在主板便宜了 这些便宜的都不想修去了

网友:
现在主板便宜了 这些便宜的都不想修去了

网友:
路过学习,牛逼克斯拉

网友:
主板是老点,但换个板子至少也要300左右吧或以上?高了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这种机器还能修到,不知道收了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