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 不显示

楼主(2019-09-19):
机器拿来不开机,定电流120,刷机报错4013拆下主板发现背光ic 进水,清洗以后更换背光IC. 在刷机,刷过了但是屏幕不显示。测条件显示供电1.8有,显示复位1.8有,坐子阻值正常。取芯片测i 2c 总线供电1.8有,6V 升压有。换显示供电换背光IC 故障依旧。来个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苹果手机,8PLUS

网友:
现在电流正常就是不显示,背光亮

网友A:
组合电感一个坏,或者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合电感一个坏,或者CPU坏。

谢谢,修好了

网友(2019-10-22):
是什么问题的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