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使用中突然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9-09-19):
摔过 觉得是虚焊了 焊了上下层用几天又不行了
都不知道该焊哪里了有分析数据 太长了直接看懵了  新手跪求大佬指导

感激不尽

网友:
大佬在哪里

网友:
求大佬分析一下这个代码

网友A:
和客户沟通先刷机看报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客户沟通先刷机看报错试试!

我从代码看觉得是硬盘  先去问下客户报错吧

网友:
看里面是CPU

网友:
听筒排线进水了秒杀了

网友:
尾插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