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G41MXE-V 至强bios 解除65W限制

楼主(2019-09-19):
富士康 G41MXE-V
上志强处理器,提示65W超限。
并且不支持4G单条,只支持2G的条。
刷入网上下载的志强bios,依然超限。
看主板的供电,3相,80w应该也问题不大

拆下8脚bios芯片,编程器直接暴力刷入G41MXE的bios。
顺利点亮。支持4G-1600。
富士康G41MXE系列的板子,结构一模一样。用一个bios就可以通刷。

bios供2份:
一份G41MXE-V原板备份,
另一份为支持至强的G41MXE通用bios。
压缩包已下挂附件。

网友A:
为什么 刷完进PE1个小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刷完进PE1个小时候?

又测了一下。进pe速度正常。进pe慢有2种原因:①u盘主控芯片引导性能不好,尤其是引导老型号的主板。②硬盘故障,磁盘坏道,SATA接口故障,会导致进pe桌面异常缓慢。

网友B(2019-11-14):
谢谢大佬,另外电脑小白想问一下您打包的这个bios能直接刷不拆bios吗?您的这个南桥烫不烫?我也用这个板子  e3400超到3.8南桥有点烫手:bukaixin:

网友C:
十几年前的板了还在修

网友:
刷 bios  就好了  强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另外电脑小白想问一下您打包的这个bios能直接刷不拆bios吗?您的这个南桥烫不烫?我也用这个板子 ...

可以直接敲dos刷。没问题。G41主板,南桥发烫很正常,不用管它。我接触过上百块G41,南桥没有不烫的,很多北桥也很烫。正常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的板了还在修

修。AM2点我还在接修。G41都算是新的啦。h61还没有修到很多。AM3 G41修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敲dos刷。没问题。G41主板,南桥发烫很正常,不用管它。我接触过上百块G41,南桥没有不烫的,很多北桥也很烫。正常现象。

谢谢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AM2点我还在接修。G41都算是新的啦。h61还没有修到很多。AM3 G41修得多

老掉牙的东西,运行速度慢得很  还拿来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掉牙的东西,运行速度慢得很  还拿来有什么用

这种配置,固态盘可以拯救。加个120G SSD ,速度还是飕飕的

网友B:
大佬,我的机子和你的配置几乎一样,但是我上了两天ddr3 1333 4g  用cpu-z 查看内存自动降为1033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的机子和你的配置几乎一样,但是我上了两天ddr3 1333 4g  用cpu-z 查看内存自动降为1033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配置是  l5430硬改   ddr3 1333 2g 两条    总线333已经撞了g41的外频墙了   内存自动降频是因为我bios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的机子和你的配置几乎一样,但是我上了两天ddr3 1333 4g  用cpu-z 查看内存自动降为1033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正常。g41本来就跑不到13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g41本来就跑不到1333.

大佬 我搞定了,闲着没事  觉得可能是主板南北桥的原因,于是把散热硅胶给刮了重上了硅脂, 然后发现主板上有一个跳线 是 mem-oc-1333  把跳线搭到mem-oc上  开机   内存变成666   不过北桥热到烫手。。怀疑这老板子之前总蓝屏提示各种内存错误不是内存条的原因是南桥过热没导热的原因。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能直接在DOS下刷吧?

网友F:
大神帮下忙 我和你的主板一样 刷的时候怎么提示ID错误呢
鸠摩智2019
用usb编程器暴力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帮下忙 我和你的主板一样 刷的时候怎么提示ID错误呢
用usb编程器暴力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