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帮我看看这个

楼主(2019-09-19):
苹果A1311 现在开机有声音 不显示   装上有2歌插头空着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应该有东西不  客户拆了拿过来了  老哥们帮我看看

网友:
知道的大哥说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小电池那边的是插啦吧的,另一个就是插升压板的。不知对不对。
查图纸不一下就知道了吗?

网友:
找图纸吧!!

网友A:
很新的板子看上也很高大尚,还没过保吧,建议找图纸查吧

网友:
看下图纸看看,图片太模糊了,一般苹果都会有英文标在边上的,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新的板子看上也很高大尚,还没过保吧,建议找图纸查吧

真会损人,这得罪人的话我来说,这机器应该是盘古开天地时累了玩游戏的唯一的家用电器。

网友:
可能是背光插口,和屏幕上的温控。

网友:
你的手机像素不高,第2张图片的五足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新的板子看上也很高大尚,还没过保吧,建议找图纸查吧

你好,请问:到哪里去找神舟笔记本的图纸,原理图和点位图?

网友:
查图纸吧    看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苹果A1311一体机  那两个不用管 有声音无图像检查背光和显卡方面

网友:
应该是插电池跟喇叭的,看下边上有什么东西

网友:
一个是喇叭 一个无关紧要的。。。撸显卡吧。。最好一套屏幕 之类的都全。

网友:
苹果板子接口有英文标示照着翻译就行了

网友:
不会是把屏的背光线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