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470白金版花屏

楼主(2019-09-19):
如图,早先是进不了系统,先加焊了gpu,能进系统了,驱动安装正常,但是如图花屏,并且图像横着抖动,是不是显存坏了?初学显卡维修,师傅们给指点一下吧,先谢谢了。

网友:
支持下,我也小白

网友:
弄显卡维修最好买套软件把,现在论坛上也有人在卖,不贵,显卡维修有软件会事半功倍。

网友A:
如果核心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也可能是hdmi输出电路的问题,接口已经擦过,线也没有问题,故障依旧

网友:
蓝宝石470 核心开焊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核心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也可能是hdmi输出电路的问题,接口已经擦过,线也没有问题,故障依旧

示波器显示,hdmi通道2没有信号,通道0,1,时钟都是正常的,而接dp口没有信号,问题可能出在输出的前级电路吧

网友:
抖动基本核心废了,看花屏不像显存问题。加焊后能装驱动就说明了核心虚了

网友:
检查与输出相关的供电看看。

网友:
多半芯片报废

网友B:
接LED排线  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LED排线  断线了

可是哪里断线,怎么查,那个hdmi通道是不是直接由芯片引脚出的线,对4,8层pcb,这个似乎没法找

网友:
显存也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