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不读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9-09-20):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不读卡

维修过程:先插卡测试没反应无SIM卡,拆机插卡托测量发现SIM卡开关电压为0.6v(如图8角)不正常,正常电压应该为1.8V,此电压经过上拉电阻R202_E-1来自基带电源,测量电阻另一端(1角)电压为1.8V正常。

那么问题就出现在sim卡检测线路上(BB_SIM1_DETECT_E),首先拆掉BB_SIM1_DETECT_E线路上的元器件DZ203_E-1跟C200_E-2,测量电压依然为0.6v,尝试将电阻R202_E-1(100K)改小为10K但是电压还是达不到正常值1.8V左右,改为2k电压正常插卡读卡正常但是不稳定会时不时跳出无SIM卡,看来电阻阻值还是不能太小,于是拆掉电阻R202_E-1找了个200k左右的电阻一端焊接在BB_SIM1_DETECT_E线路上,另一端就近从C2430_E-2上拉一个3v(PP3V0_LAT_CONN_E)过来,测量SIM卡开关电压为2V左右正常,插卡经过一段时间测试完美解决!

网友:
精辟高手。。。。。。。。。。。。。。。。。。。

网友A:
这是因为基带坏了,所以导致的电压低吗

w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基带坏了,所以导致的电压低吗

是的

网友B:
飞线就可以了吗  不用换ic吗?

wp.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就可以了吗  不用换ic吗?

不用换也不能换,是基带CPU导致的电压拉低不可能换基带cpu.吧,再说了一根线一个电阻能搞定的何必去动芯片!

网友:
高手的思路和想法就是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C:
这样飞线用不了多久了

w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线用不了多久了

这是前段时间修的,几个月了没有售后呢!

网友D:
如果是基带拉低电压那基带没有问题吗?

w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基带拉低电压那基带没有问题吗?

有问题啊,没问题我修什么,问题就是不读卡!基带有问题不代表他就会没基带,比如基带有问题会跳信号,会无服务,会不读卡等等,他不是完全坏了

网友:
精辟高手。。。。。。。。。。。。。。。。。。

网友:
飞的线好细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能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能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不用换也不能换,是基带CPU导致的电压拉低不可能换基带cpu.吧,再说了一根线一个电阻能搞定的何必去动芯片

网友:
牛逼,望尘莫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