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老烧背光 换完一套过几天就又暗屏了

楼主(2019-09-20):
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台手机这样 背光一套芯片 二极管 大电感 大电容 换完几天好了几天就又无背光了  已经换了两次了 不明白为什么老烧背光呢

网友A:
屏坏了吧,也有可能 升压二极管漏电电流大还有电容漏电!负载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吧,也有可能 升压二极管漏电电流大还有电容漏电!负载重

是爆屏 但是触摸显示都正常的 应该不影响吧 客人觉得修主板可以接受 再加上换新屏就不接受了 爆屏凑活着用

网友:
背光ic旁边的大电杆,或者二级管会造成

网友B:
修完后一定要测下压降 要在500左右 如果不正常就会用一两天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完后一定要测下压降 要在500左右 如果不正常就会用一两天就烧

噢。如果475二极体算正常吗。我不记得了 上周四又换了一套 到现在周三了。表是fluke 17b  这回大电感用的是两个发财小电感。客人等在店门口 郁闷 本来还想了解一下哪块板子的大电感可以好拆过来

网友C:
两个发财降压电感能做升压电感么

你不要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发财降压电感能做升压电感么 你不要逗我

嗯 反正目前没有回来  要是回来再换一套 拆5s的大电感 之前看过蓝锐的短视频  他们在维修x的时候 一个大电感也用两个发财小电感放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发财降压电感能做升压电感么 你不要逗我

降压升压就不清楚它们具体怎么个工作原理  感觉都是线圈电感把  之前看过某视频说某些电感有分方向   感觉实际维修中 没有碰见 如果真分方向 不行就调个头安装  还有滤波电容和储能电容 我也分不太清 明明都是一头接地的电容  我的理论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