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无铃声 无听筒 免提灰色

楼主(2019-09-20):
打开设置不卡顿 按铃音 ,只有震动 ,指纹震动也正常 ,全部声音都没有 大音频阻值正常 电压正常 同时无铃声 ,无外放 无听筒 比较少见

网友A:
这种是7代的通病了,一般都是打音频IC下面断线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7代的通病了,一般都是打音频IC下面断线造成的。

肯定不是通病呀 阻值正常大音频 感觉应该大音频没有工作正常

网友:
声音全部没有 查哪里呀

网友:
全部没有声音 怎么查呀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打电话事听筒和喇叭都没声音吗

网友:
换音频试了吗

网友:
曾经遇见过过  7代进水前置排线引起的  无声音无振动只能插耳机使用

网友:
换个大音试下先

网友:
大音频肯定换了 阻值打了正常 无思路

网友B:
打开鑫智造,iphone7的振铃电路框图,对着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鑫智造,iphone7的振铃电路框图,对着查一遍

好的谢谢 之前查过 没有思路

网友C:
来找我给你搞定189 8736 32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找我给你搞定189 8736 3215

谢谢 我自己搞好了 重新搬一个底板 还是底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