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维修查找故障的步骤和方法,电工高手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9-09-20):
电气设备维修是企业设备管理的重点,各种电气设备在运行中都有可能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故障,严重的还会引起事故。电气设备出了故障,只要查清了故障点和故障原因,维修起来其实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而找出故障点和故障原因,一般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查找故障时,若方法不当,考虑不周,那么,就会事倍功半,花费的时间就更多了。本文根据自己多年的设备维修经验,谈一谈快速查找故障的步骤和方法。

电气设备出了故障后,根据设备外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设备有明显的外表变化的故障,比如外表烧焦、或有臭味、或者有火花。另一类是设备没有明显的外表变化的故障。

怎样才能快速查找出故障呢?按上述对故障的分类,谈一谈快速查找这两类故障的步骤和方法。

1、设备外表有明显变化的故障

对这类故障的查找,我们可以通过看、问、闻、听、摸来得到一些外表现象,通过这些外表现象来分析故障的原因。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试车来分析,得出故障的原因。

1.看。到达现场后,要先观察环境,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时,应该先切断电源。看,就是看有没有严重烧毁、发热、断线、导线连接螺栓是否松动等。

2.问。就是向现场有关人员问清楚故障发生时有些什么现象(有没有冒烟,有没有冒火,有没有响声),问声、光、火的大小。还要问这种故障是经常发生还是第一次出现。问出现故障后,有没有人员处理过,怎么处理的,处理后运行正常否。这样,有利于根据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来判断发生故障的部位,分析发生故障的原因。

3.闻。用鼻子嗅,看有无焦味,对发生故障的大致方位仔细的嗅,通过嗅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的气味,往往都可以发现故障点。

4.听。电动机、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和元件,在正常运行时的声音与有故障时运行的声音是有差异的。通过听,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找到故障点。特别是电动机,我们要仔细的听它运转的声音。

5.摸。摸,就是断开设备和线路的电源,对有故障的设备和线路用手来摸,通过手摸,检查设备温度是否正常,检查设备的温升是否正常。电动机和变压器,要看是否是局部发热,若是局部发热,一般是它的线圈匝间短路。通过摸,往往也能快速查找到故障点。

6.试车。通过初步检查,确认不会使故障进一步扩大和造成人身、设备事故后,可进行试车检查。试车时,先点动一下,马上停车,确认无大碍后,才第二次启动。第二次试车中,要注意有无严重跳火、有无异常气味、有无异常声音等现象,一经发现有上述现象之一,应立即停车并切断电源。然后查找原因,注意检查电器的温升及电气的动作程序是否符合电气设备原理图的要求,从而发现故障部位。

2、设备外表没有明显变化的故障

这类故障主要是由各种继电器、或按钮、或行程开关失灵,或接触不良,或者导线开路等等引起的。遇到这类故障时,就要借助仪器仪表,再加上自己的经验,才能快速查找出故障点和故障原因。设备维修查找的步骤和方法如下:

1.测量法: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

(1)测电压、电流。是根据电气设备和线路的供电方式、供电电压来测量对应点的电压值与电流值。将所测得电压值、电流值与正常值相比较,从而分析判断电气设备的故障原因。

(2)测电阻。查找资料,弄清电气设备的正常阻值,然后测量电阻,将所测得电阻与正常值相比较,从而判断电气设备的通断情况,故障原因。电阻测量法的优点是安全,缺点是测得的电阻值不准确时,很容易造成判断错误。在测量电阻时,一定要断开电源,如果电路与其他电路并联时,必须将该电路和其他电路断开,否则测量的电阻值就不准确,从而导致判断错误。

2.置换元件法、逐步开路法

(1)置转换元件法:某些电路的故障原因,能初步认定为由某元件引起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性能良好的元件来替换,从而判断故障是否由该元件的损坏而引起的。

(2)开路法:电气线路短路或接地时,一般外部有明显的冒烟、火花和烧焦的痕迹等。通过观察往往能排除。遇到难以检查的短路或接地故障,可把多支路并联电路,一个支路一个支路的逐一从线路中断开,然后通过逐一测量来判断。检查时,建议用仪表检查。根据设备维修法则,我觉得用通电法检查不好,因为本身电气设备和线路就发生了故障,强大的短路电流很容易烧毁元件和设备。

3.短接法

电气设备和线路故障中,往往较多的为断路故障。如导线断路、接触不良、松动、虚焊、假焊、熔断器熔断等。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靠的方法,就是短接法。其方法是,用一根绝缘良好的导线,将所怀疑的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此方法能够快速查找出故障,许多电工都喜欢这样做。但须注意:在短接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短接错误。比如高压和低压短接,相与相间短接。如果短接错误,就有可能发生短路或误动作,反而扩了大故障范围,或造成严重后果。在检修中,对于强电流、大电流的设备和线路,不准许采用短接法排除故障。强电流或大电流用导线短接的话,会拉起强大的弧光,会对设备和人员造成伤害。

另外,在检修中,很多电气设备维修人员喜欢用强迫闭合法来查找故障,此方法也是可行的。但是和短接法一样,在遇到强电流或大电流的设备和线路时,不宜采用此方法。

4.电流法

其实,电气设备维修人员在检修电气设备和线路时,如果用钳形电流表检查故障,也是个很好的办法。电气设备出现故障时,电流是会发生变化的。用电流表来观察电流,也可以很快的确定故障。如电动机三相电流过大,那是过载;如三相不平衡,有可能是电动机绕组匝间短路的问题。对电气设备本身有故障,但又需要通电来查找故障原因时,通电时间不能过长。比如三相电动机缺相运行,通电时间长了,是会烧毁电动机的。

以上所述,均是电气设备、电气线路本身出现故障时的故障查找方法。

有时,设备出现故障时,其实电气线路和电气设备本身并没有故障,而是机械联动部分出了故障。因此,我们在排查电气设备故障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对机械部分的检查,对机械部分的故障要排查、调整和设备维修。只有机械设备正常了,电气设备才能正常工作。

检查分析电气设备的步骤和方法,应根据不同的故障情况,灵活掌握,这样才能快速有效的查找到故障点,判断出故障原因,以便及时排除故障。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