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楼主(2019-09-20):
P150SMMB-0D  板号    此机器 插上电自动开机   可以正常使用 ,开关不起作用。测试里面的纽扣电池  3.3V正常。 下一步什么问题  。期待。。。。。。。。。。。。。。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那就查一下rtc电路呗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也是神舟但型号不一样,最后改了P2808。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