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手机不开机、发热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20):
【故障机型】iPhone8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到客户发来一台iPhone8,客户描述的故障是,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手机开机发热,那么手机是一个不开机的手机。

  那么先拆机看看吧!首先不开机的手机,我们看看是什么电流导致不开机的,当我一搭电,手机主板就已经漏电短路了。

  这就简单了!我们测量一下第一端电池供电短还是第二端主供电短,当我测量发现是主供电短,接着用我们的松香大法,看是哪个元件损坏了导致短路的。

  发现有个小件依旧融合,这个小件是主供电上的一个电容 C5690。

  接下来,我们把损坏的电容扣掉,扣掉之后,电流恢复正常了。更换一个好的上去,装机测试,手机也能成功进入系统,维修就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插眼插眼插眼插眼插眼插眼插眼插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