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关电源可以显示大约2秒左

楼主(2019-09-20):
   显示器   开关电源 可以显示大约2秒左右  然后就黑屏了   在开关显示器电源 又可以亮2秒    是什么问题

网友:
遇到过,灯管电源去保护,坏灯管拆了

网友:
如果电源指示灯显示正常,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那就是背光灯问题,LCD灯管老化的一般屏幕会发暗变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