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bios芯片读取设备问题 已经解决 付方法

楼主(2019-09-20):
Dell的新板子,版号16814-1,桥bios标号为 25LB128CISG. 搜索了RT809F 和minipro里都没有这种芯片信号,各位大神是用什么设备刷这种BIOS的??

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我的RT809F硬件版本太老 问过客服,NT2016 2015以后的可以配合1.8V转接板刷这种芯片,我的是2014的,用1.8转接板读芯片全部是00。

网友:
这种可以按25Q128BV 这种读下试下……

网友:
这个  直接 升级最新版本看下吧

网友:
16M的BIOS不好搞哦

网友:
可以不一定要这个型号

网友:
把809F软件升级一下,自动识别应该可以读写的,不过我看你这个芯片的型号(25LB128CISG)可能写错了吧?

网友:
341都能搞的,业余341永乐路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