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9,,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9-09-20):
苹果A1419 一体机,插电有待机电压3.42,主板所有灯不亮,问题出在isl62383c这里,芯片有供电,en1有信号,就是不出ldo5,订了几个芯片,换上第一个芯片,插电ldo5 出来了,VCC1与VCC2也有5V了。主板最下面灯亮了,以为好了就装机,装好以后一插电,主板最下面灯闪一下灭了,一测待机3.42也没了。拆出主板,一测5v的上管,Q7650的S极与G极通了。换掉,芯片也换掉,下管也换,装上去再也好不了了,一插电就烧上管,测5v反馈电容,电阻都没问题,这是那的问题?是5V后级芯片有坏的可能性。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二级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