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开机白苹果重启进不去系统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20):
故障现象:白苹果重启进不去系统,如图客户描述。

维修流程:根据客户描述首先测试了下机器,确实是开机白苹果重启进不去系统。把机器拆开,用可调电源测试,发现电流最高到700MA就重启。

像700多MA根本就没有识别到下层,裸板测试电流一样。怀疑系统或者总线有问题。客户说更新过排除系统问题,直接测I2C总线。

这个板子没分层I2C2没测到,其他总线对地阻值都正常。因为屏盖板裂了怀疑摔过的可能中层掉点。直接分层。分层后单独测上层电流可以上去,看来问题在下层,对地测中框阻值发现I2C2对地只有20多阻值了。

通过看点位图,发现这个型号只到了音频功放。直接把功放拆掉,拆掉后阻值还是一样的。

芯片拆掉后这点根本就没有连接任何元件,看来是板层内部短路了。直接把焊盘和中层的点都盖上绿油,重新飞一条线连接两个点。

线路处理好,再焊上芯片,阻值恢复正常。

阻值正常后直接贴合,开机能进系统恢复密码界面,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还有这种修法········大开眼界了啊·········

网友:
好教材 学习了

网友(2019-10-20):
这个案例很精彩,厉害厉害。。。。。。。。。。

网友:
我以为是搬个下层或者中框 中框会短路吗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板层漏电,500度,80的风,对漏电的信号吹一下就能搞定,也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