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 GNC 9T0905这个管用什么别型号可以代替?

楼主(2019-09-20):
A5 GNC 9T0905这个管用什么别型号可以代替?
充电电路,精密电阻边上,淘宝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找个同沟道的换就行

网友A:
看下是不是P沟道的MOS管  或者找个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P沟道的MOS管  或者找个换上试试

我测N沟道,

网友:
A3华硕机上比较多,四位数字最后一位是双数的都可以,像4466甚至4800都可以,只是大了一在圈。

网友:
,随便找个差不多上  上去就可以,MOS管不一定要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