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a711待机偏高

楼主(2019-09-20):
一台清华同方一体机待机偏高0.150求助哦无图求大师。。。。。。。。。。。。。。。。。。。。。

网友:
图片   故障都没有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找不到图纸就根据经验维修 查为何待机高

网友:
这看一下待机芯片这边啊   是不是ldo 3.3v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