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2C4和SR2C8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9-09-20):
SR2C4和SR2C8可以代换吗?

网友:
移动版和桌面版
HM170和H170
不通用

网友:
以前 AMD的 我干过, 台机的桥 干到 笔记本上面, 一点问题都没有。。还节约成本

网友:
基本不行,看机器型号

网友:
看看它们的脚位一致不,,,,,,

网友:
看2楼回答 这种桥最好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别代换了  有的代换好也有一些其他问题 而且这种桥价格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