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 2010款option键无效如何解决?

楼主(2019-09-20):
问题:客户送修,让重新安装苹果系统及Windows系统,结果按option无效,无法切换及选择U盘。COMMAND+OPTION+R组合网络恢复可以启动,但是输入密码界面总是提示无线密码错误。一开始怀疑键盘问题,但是送过来时WIN系统好进,就是太慢,进系统测试键盘每个键都是好的。后来换了个固态硬盘,一样也是不能用OPTION键选择,刷了主板上屏线接口旁边的BIOS后,OPTION键依然无效,但是能从u盘引导OXS系统,安装好OXS和win后,开机按OPTION后不能切换系统,直接进WIN系统, 只能用BOOTCAMP切换系统。Shift - Control - Option - 电源组合清除SMC也无用,Option、Command、P 和 R重置NVRAM也无用,换了很多个版本的苹果系统,只有10.63系统的U盘插上去按OPTION可以选择,但是进入安装界面黑屏。苹果开机的一些快捷键程序到底是在BIOS内还是在启动盘内还是存在其他地方,高手给指导一下!

网友:
外界键盘也可以用的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不过我没有切换系统,我直接给他做的win系统,进不了u盘

网友A:
直接吧他硬盘在台式机做的系统,查到笔记本上让他自动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吧他硬盘在台式机做的系统,查到笔记本上让他自动安装,

看来你没有玩过苹果

网友:
感觉像键盘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