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脸懵逼的联想Z475多故障维修(附SM及BIOS波形,与Intel有区别)

楼主(2019-09-20):
Z475笔记本一台。板号:DAKL6CMB8D0 REV D

初测故障:插电啸叫。

拆机插电电流0.6A,发现整块板子都叫一样,听不出来那里叫,同时板子上多处19V滤波电容发烫。
示波器测得3、5V待机不断跳变,其他电路无输出……

这好像不好下手。断开3、5V输出后,0.6A的电流失踪了,去论坛找RT8206M的代换,发现全是说这个芯片容易坏的 ,找了个RT8206B发现也能用。
换完发现5V波形每隔3秒左右出现一次杂波。在测得如下条件后,换了5V滤波电容就稳定了……

触发上电,发现不跑码,找了个CPU换上瞬间亮机了……
进系统插网线打显卡驱动蓝屏,换了自己的硬盘装系统打驱动还是蓝屏,接着突然花屏,再开就跑码不显了,外接也不显,键盘灯也不亮……

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屏接口好几个排针都被插坏了,就重新换了个接口,然并LUAN:

那就看看是不是过内存了吧。于是用示波器抓bios和SMBUS判断有没有过内存,从抓到的波形感觉没有过内存:(注意这是AMD芯片组中抓到的,和Intel芯片组中的有区别):
不插内存时:

插内存但不亮机时:

没过内存那就查内存条件:找了个阻值卡测了下所有的阻值和其他供电,发现内存的VREF供电只有0.2V:

于是看电路图,是通过内存供电分压所得:

拆下电阻量阻值正常,打值无短路,发现后面连着4个电容,拆到最后一个的时候电压能出来了,反过来看都裂开了,太小了拍不了图……

同时将亮机时内存波形放到一起方便比较:

这是亮机图:

进系统发现无线网卡开不起来,粘住网卡20脚强制开启,茶色胶带伺候:

无线OK:

同时听说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还有一个1.8V的供电(电感PL10)容易出问题,这么多的问题,真的是头皮发麻……

嗯,今天老板告诉我客户不修,本子交给老板了,不能再说心累了,习以为常了……

网友:
多灾多难啊

网友:
修的眼睛痛啊

网友:
guoy过瘾,这个主板 爽

网友A:
太多问题坏 我大概就拿去碎了

网友B:
前半小时才修好一个不跑码的,1.8v短路,独立显卡废了,拆掉pu11(1.8vpwm芯片)禁用了独显。

网友C:
这示波器用得那么得心应手的啊,看来楼主是老司机来的。

网友D:
待机芯片坏了 别的怎么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半小时才修好一个不跑码的,1.8v短路,独立显卡废了,拆掉pu11(1.8vpwm芯片)禁用了独显。

啊哈,太好了,能说明我不是在吹牛逼了

网友:
楼主抓波 奈斯

网友E:
楼主bios波形看过不过内存是第几角啊

网友F:
示波器用的很牛啊 ,思路很好,赞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前半小时才修好一个不跑码的,1.8v短路,独立显卡废了,拆掉pu11(1.8vpwm芯片)禁用了独显。

拆掉pwm芯片,还要上下管一起拆吧

网友H:
你用的示波器是我们厂里生产的,我就是修这款示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掉pwm芯片,还要上下管一起拆吧

拆芯片和上管就行了,下管没电过去想拆就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bios波形看过不过内存是第几角啊

bios波形自然是看1脚片选了

网友:
思路不错,波波用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掉pwm芯片,还要上下管一起拆吧

这个芯片集成了上下管的!

网友:
这几天都遇到好几类多灾多难的本子了,我都懵逼了

网友:
JJ痛也要修啊,不修连80都没得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示波器用得那么得心应手的啊,看来楼主是老司机来的。

修电路修到稍微高深点就必须用到示波器了啊,不然好多问题没法修

网友I:
示波器维修利器,不解释,都懂的

网友:
这是考验真正的技术的时候了

网友J:
我也接了一个这样的笔记本,无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多问题坏 我大概就拿去碎了

我们不行啊,给钱就得搞

网友K:
这毛病收80 有点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毛病收80 有点亏啊

CPU当然得单独收了,这里机器基本就这个价格,新点的能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芯片坏了 别的怎么也坏了

这机器论坛可以搜到很多相关问题的,很奇葩

网友:
这个主板 爽这几天都遇到好几类多灾多难的本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用的很牛啊 ,思路很好,赞一个

哈哈哈,问题太多了,我就懵逼了

网友L:
我这里小地方修也没人修  物价高
我们都直接换主板了   坏的板子抵个几十一百
我自己不懂  找师傅修的  好几个关门不干了  剩下的就是些“换换党”
我说句实话   这样维修赚的辛苦钱    还是研究数据恢复、集中收旧板集中维修后淘宝卖二手   比较好

网友M:
大佬,那种塑料座子接口你是用的什么方法?能不能告诉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大佬,那种塑料座子接口你是用的什么方法?能不能告诉一下?

你这问问题也不加分啊,都不带点诚意啊……

好的最好用BGA拆,用烙铁回焊,坏的就风枪随便搞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你这问问题也不加分啊,都不带点诚意啊……

好的最好用BGA拆,用烙铁回焊,坏的就风枪随便搞了

对不起  ,大佬   ,立马加分,鞠躬道歉。

网友:
老司机,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不起  ,大佬   ,立马加分,鞠躬道歉。

小伙挺上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示波器是我们厂里生产的,我就是修这款示波器的

来说说这款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说不出来我就当你吹牛逼了

网友O:
可以写的经过全写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示波器维修利器,不解释,都懂的

啊哈,大师必备神器,得之如虎添翼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也接了一个这样的笔记本,无触发,

这种老本子不触发应该很容易的,加油吧骚年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毛病收80 有点亏啊

今天老板告诉我客户不修了,有些时候真的心累

网友J:
引用 网友N:
这种老本子不触发应该很容易的,加油吧骚年

最后查出 硬盘短路   电源ic  cpu 废了   估计也不修了  a6 3400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后查出 硬盘短路   电源ic  cpu 废了   估计也不修了  a6 3400

我这个修了那么多故障,客户也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这里小地方修也没人修  物价高
我们都直接换主板了   坏的板子抵个几十一百
我自己不懂  找 ...

我这地方80-100的客户都常常不修,我这发的帖子里都好多不修的了。主要是机器到我们手里钱2已经经过了2-3此的周转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可以写的经过全写完了

那可不啊,能细节的尽量细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今天老板告诉我客户不修了,有些时候真的心累

哎。这种心情。只有同行干维修的才会懂。无奈。生气。不甘。装回去。都特么的懒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