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9笔记本灯闪,2黄5白,屏不亮

楼主(2019-09-20):
戴尔14-5459灯闪,电流0.7不跳动。逛论坛说是内存槽虚焊,加焊可用三小时左右又复原,前后加焊了四次,还是偶尔出现不显现象并且蓝屏带花,请问各位大大还有那些地方会有可能呢?如果我用纸将内存槽压住再盖盖板会有用吗?

网友:
每次测试都以为能好,结果还是花,盖板拆开后就好了。。。。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试试贴个贴纸呗

网友:
行,我试试

网友A:
那会不会是板层里面脱焊了呢....

网友:
看着像是内存这边问题.................

网友:
虚焊了吗,一般都是吧,但有些不是

网友B:
一般也是显卡的问题了,集成独立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会不会是板层里面脱焊了呢....

板层脱焊。。。。。那不是只能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也是显卡的问题了,集成独立都是

行吧,那我再多测试看看,现在用了一个小时还挺好的,如果不行,那就只能动显卡了

网友C:
这不是花瓶吗

网友D:
会不会壳子抵触到主板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花瓶吗

偶尔才这样,一般都是开机闪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壳子抵触到主板了

还在测试,现在没上盖板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在测试,现在没上盖板螺丝

嗯  我估计是壳子的问题

网友:
壳子塑料强度不够

网友:
貌似这个机器这样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换内存槽吧,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这好像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不行 难道不会换内存槽嘛

网友:
换内存槽没有?

网友:
蓝屏的问题就要一样一样的试了,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没遇到过内存槽虚焊导致这种蓝屏带花屏的现象!是不是内存本身问题啊?如果是内存槽问题不如换内存槽这样比较直接的方法,如果换了还是这样问题就不是内存槽问题了,可以考虑其他的

网友:
有没有换主板试试呢

网友:
最后结果怎样了? 我也遇到 一台同样的问题,开机灯闪4白2黄。偶尔能开。 偶尔不能开
好像是不装D壳正常,装了容易出现。。

网友(2019-11-07):
我也遇到一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