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 H81 掉电讨论 求新的思路

楼主(2019-09-20):
技嘉 H61 触发掉电,分为两种,第一种,触发马上掉电,且不可以触发,必须要拔掉电源,这种一般都是12v 5v 3.3v 检测电阻有问题,可以拆了,接其他的2v
另外一种掉电,就是没pch1.5v供电,没1。8v  没1.05  没vccsa 0.95,这种都好修

难在cpu供电都出来了,还是一转一停,这种有什么思路嘛?

网友:
论坛上好些人说一转一停是超频芯片的问题,搬运工供参考

网友A:
cpu供电出来了还是一转一停估计是复位没有出来吧

网友:
cpu供电都出来了,没复位 不跑马也是一转一停的

网友:
这种又分几种情况。1.电压正常(比如内存电压1.5V等都到正常值)一转一停。2电压不正常刚一出来就一转一停.各有各的修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全板bga烤烤

网友:
修的主板不多,但是这种CPU电压出来了还是一转一停的,我碰到的要不CPU坏,要不就是官网下载BIOS重写后解决

网友B:
有CPU供电后BIOS不正常也会掉电重启啊,技嘉的CPURST容易出问题转换三极管导通不良也会导致重启,还有就是PLL1.8电压变高 358正向输入电阻坏也会导致不跑码重启

网友C:
大佬们。官网下的BIOS.能不能编程器强刷。如果可以的话岂不是要BIOS直接上官网下载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官网下的BIOS.能不能编程器强刷。如果可以的话岂不是要BIOS直接上官网下载就完事了

去技嘉台湾官网,全系列bios,支持编程器直接刷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出来了还是一转一停估计是复位没有出来吧

反正修技嘉掉电,cpu出来了,vrmpg正常,我直接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CPU供电后BIOS不正常也会掉电重启啊,技嘉的CPURST容易出问题转换三极管导通不良也会导致重启,还有就是P ...

bios是第一考虑的事情,肯定是刷了bios,才会讨论这个问题,都没研究过H61的cpu复位,是南桥得到了VRMPG和电源灰线PG,然后PCH发给cpu的嘛?

网友:
能测到VRMPG 和  平台复位     要测下分压电阻 和温控
加焊桥不成  就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是第一考虑的事情,肯定是刷了bios,才会讨论这个问题,都没研究过H61的cpu复位,是南桥得到了VRMPG ...

PWROK是IO发给南桥的电源好这个信号没有是不会产生CPU供电的,因为南桥没有收到APWROK是不会读取BIOS的,所以就不会有CPUPWROK,CPU供电产生之后发出VRMPWRGD,去到南桥的SYSPWROK当然其中会经过三级管转换,南桥会发出PLTRST复位平台还会发出CPURST复位CPU,如果说CPURST正常那就要检测 IO 的12V 5V 3.3V的检测脚VIN电压一般是2V在H81平台会上电掉电,如果到这一步了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就要干 IO和南桥了因为有些不良的模块可能检测不到所以只能尝试代换。

网友:
碰到好多了    供电都正常  不会搞

网友:
请教下,主板通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但不会自动重复转。
再通电风扇再转一下就停,意思就是你通电多少次就转多少次,但转一 下就停,不通电不转
可帮分析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主板工控维修6-8k w15017483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