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的苹果笔记本进系统屏

楼主(2019-09-20):
接到一台A1466,刚开始是开机听不到苹果笔记本特有的开机“咣”的响声,首先开机时屏还会 这样显示,有时候开机的时候就暗屏,有时候又不会,开机的时候按着OPTION ,会出现硬盘选 项,只是出现得很少,有时候都按不出来,直接就进WIN7系统去了,有时候进去的时候又暗屏,看不到任何字。有时候C能选 择着WIN7,进去的时候也是暗屏,但是听得到进系统的声音,奇怪的是有时候开机屏也不花,就白屏一下,然后自己又进WIN7系统去了,跟正常的显示一样,进苹果第也是一样,有时候正常一次,多数时候是暗屏的。只要不进系统,一直在硬盘选 择画面,就不会暗屏。下了两个BIOS,开机苹果笔记本特有的开机“咣”的响声每次都出来了, 开第一次机这个显示不变,,苹果系统进去过一次,后面就是进苹果系统直接关机,进WIN就再出没进去过,才点了WIN盘,就暗屏了,但是过一会能听到WIN进系统的声音,论坛说是要重装系统,U盘进PE一样的,选择盘符过后变暗屏,UFIPE则要到PE桌面时就报错了。暗屏时量到没有LCD_BKLT_EN这个信号,亮屏的时候是有3.3V的,索性就直接 LCD_BKLT_EN和BKLT_PLT_RST_L连在一起,还是情况不变,盘符选择之后就暗屏,查来查去是升压芯片LCD_BKLT_PWM没电压,就直接将这三个信号串在一起了,这下子屏也不暗了,但是还 是一样,只是变了情况,(也重置过EC程序,进苹果系统转几下就关机,进WIN7灰屏,不出任何字,也能听到进WIN7系统的声音)。将硬盘取下进PE也是一样,只是这时进U 盘EFUI模式时能进到桌面了, 不进EFUI模式时一样的灰屏。不知道 是那里问题,有修到过一样的情况的老表吗,给一个建议了,实在是下不去手了。不知道从那里搞只是摸到南桥芯片晶处温度有点高,还有那个高清转接口的信号转换芯片温度也有点高呀,不敢乱上BGA ,因为是亮机的,怕搞不亮机了。

网友:
苹果的 还没有怎么修到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只是第一次开机会出现竖条,还有有时候关机也会。但是放在硬盘选择界面或取下硬盘进UFI模式PE时一直正常,不取下硬盘,UFIPE模式就进不去,不进UFI模式PE就是灰屏的,没连线时是暗屏的,大小写灯可以起作用的,暗屏时

网友:
这种花屏感觉是屏问题啊 1466屏很容易坏

网友:
看样子是屏幕坏。。。。前两天修到一台uefi能进系统mbr引导就不显示的机器。。。搞了半天也不知道哪的原因

网友:
这种现象一看就是液晶挂了

网友:
先找个屏试试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苹果这个问题

网友:
先挂个雷电接口试试外接

网友:
就是没有雷电接口啊,纠结中

网友:
可能是屏幕的故障  或者屏线旁边有一个保险坏了 也会导致暗屏

网友:
怎么看都是液晶坏了

网友:
屏幕问题多点  建议换个屏幕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