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一块雷神911M1C的主板板号NL8E

楼主(2019-09-20):
芯片都可以不要,只要板层,CPU坏的显卡坏的桥坏的都可以,板层是好的就行

网友:
有出的电话联系,昵称就是电话。只要一块

网友A:
是不是充数 我好像有一块             我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充数 我好像有一块             我找找

要板层,我的板层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板层,我的板层有问题

昵称就是微信,加我微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