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3V5V单元电路

楼主(2019-09-20):
待机电路,3V5V单元电路主要是测什么地方,这个电路图中就可以看到吗?小弟初学者,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看图纸,也可以看实物,一般3v和5v离的比较近,有两个电感和滤波电容。在图纸上可以直接输入3v搜索,找到带电感的,

网友B:
主要就是要测3V 5V电压有没有输出,输出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就是要测3V 5V电压有没有输出,输出正常否

怎么才能知道哪个是3v5v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图纸,也可以看实物,一般3v和5v离的比较近,有两个电感和滤波电容。在图纸上可以直接输入3v搜索,找到带电感的,

测电感就行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