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半个小时准时掉电

楼主(2019-09-20):
半个小时准时掉电,BIOS刷了两个了,一个淘宝买的也是这样,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如果刷BIOS不行,这种问题多半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晶片組是HM70?

网友:
测一下温度,如果不高,还是考虑BIOS的问题。

网友:
半小时掉电刷回原来的bios

网友:
淘宝也未必靠谱

网友:
这种准时掉电感觉还是BIOS 问题啊 多刷几个咯

网友:
换个系统..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可以考虑换桥试试了

网友:
老古董了  换吧 十几年的东西了吧

网友:
看下CPU和芯片组是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