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修主板之:F2A68HM-DS2(1.0) 触发问题、档C1艰难修复。

楼主(2019-09-21):
前言:忙者请自行跳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是分割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方、跟气候点关系、买回的主板放置久了每年都会有几片不知何故坏掉、血亏。于是又再次下决心要学修主板、555~~~~这次第二还是第三次下决心了、前次急于求成、看了各论坛也学着买了风枪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吹这吹那、弄坏了几块主板、老实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坏掉了好几片H61和B75、板子还很新、看着肉疼、回收老板们h61才给40元、B75也是给45、有的B75还偶尔能点亮进系统、但关了机再开又是风扇停转停了。很是不甘心啊....于是、夜以继日的看论坛、研究时序、抓瞎十天个月,花了两三天时间终于把两片拿到电脑城去修被判死刑的很新的H61歪打正着的修好了。还有那些舍不得卖掉的B75M-HD3、又用了好几天时间修好。当然都是坏小三极管场效应管之类的,最大的工程就是换IO了。都没坏到桥、坏了桥的话也没那能耐修。还好自己十年前玩了好几年的音响、对常用三极管场管及其它普通元件的好坏判断还是会那么一点、万用表还用得顺溜。。。(这里感谢迅维的图纸、虽然我积分下载、但还是想办法通过其它网友帮忙拿到图纸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是分割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始正言:

技嘉F2A68HM-DS2(REV1.0) 偶尔能触发、触发后跑C1的修复。

不触发、直接检测 OQ2、也就是IO靠里边上的那个小5脚,(这是在迅维看到的)、测第5脚能触发时是3.3V左右、不触发时是1.8V或2.0V不稳定变动。直接从料板下找一个换上、检测(小5脚)的第5脚、马上有3.3V出来,正常触发(诊断卡档C1、这个是后话)。隔天或半天、又出现不触发或触发瞬间掉电现像(像极了CPU供电短路、但开始已经检测过CPU供电无短路、于是后面出现瞬间掉电就不再理会它),再检测小5脚、问题如初。分压电阻在线粗测阻值正常。。又换小5脚、又触发、隔天又出问题。反复!最后锁定在分压电阻上(也就是 OR24和OR28、还有小电容OBC19)先把小电容拆掉、问题依旧。看图纸电阻阻值、一个2K(这个好找点)、另一个是634欧(这个简直没希望找到)、只好自己估算等比替换。最后以料板上现有的电阻、找了两个换算后最接近的。OR24(3.16K)OR28(1K)替换了原来的 2K和634欧。最后测试输出电压为3.4V。触发问题修复。

图:

但是。。。。。。。。。主板是正常触发了。但仍然没亮机。一触发诊断卡00抖了一下马上卡在C1上、如图

卡C1、DRAM灯亮、插内存
而且是、插内存时档C1、不插内存不跑码。

这板又没有蜂鸣器。无从判断,BIOS也刷过了,只好检测时序。
先检内存:(238脚 SMBDATA) 3.32V、(118脚SMBCLK) 3.32V、(236脚SPD)3.32V、(120、240脚)0.75V、及170脚 1.52V均正常。再检测那些小三极管、复位、电压变跳正常、待机和各项供电都正常。

(238脚 SMBDATA) 3.32V、(118脚SMBCLK) 3.32V

(120、240脚)0.75V

170脚 1.52V

又跑了一下线到桥背板那里、均连通没断线。

电压正常。

停滞了没招了,上论坛,见好多说是桥的问题(松、虚焊)、试着压按、未果,CPU也试压按、未果。弃之。。。忙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是分割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隔日不服气又拿起。又双叒重新全面检测一遍,当然也是无果,动摇了、准备死马当活马医,也就是准备对桥用风枪加热(因为之前有用风枪对桥加热过,均失败成废板)。所以又把冲动这个魔鬼压了回去。把诊断卡拔掉。手习惯性再触发了主板开关。CPU风扇转了起来后,又习惯性的用镊子触一下复位针、CPU风扇慢了下来又呼的加速转了起来才慢下、连续触几次都如此。这看起来不是正常主板风扇转的样子吗?于是、断电、插上显卡。触发、亮机。。
___________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见好不收、又插上诊断卡。触发、我勒个去、又是档C1、记得看到坛上说诊断卡也会卡C1、但是诊断卡是好的呢。该不会是.....?
PCI 插槽!!! 马上检查了PCI插槽。终于发现。PCI插槽上有一根针脚错位。。

变型太严重、把它掰直时断了、把断的弄出来、还有半截在插槽里掰到里面让它不影响其它针脚。再插上诊断卡,触发。正常跑码亮机。

图:

这次修复周期用了差不多4天、耗时加起来5个钟左右(这种故障大侠们估计十分钟不到就能解决)、不过最终能修好心里还是挺高兴的、高兴的是不是经济价值、这板二手的也不过就几十块钱。高兴的只是修好那种成就感。

可能有的朋友会有疑问,不是还有个PCIE小插槽吗、为什么不试着更换插另一个?答疑:因为我用这个诊断卡修了好些主板,大部分都是必须插在最下面的插槽它才会跑码、不然都是显示 00,不知道是主板的原因还是诊断卡的原因。

总结:坛友里的大侠们说得对、做维修要细心、如果细心仔细、可能一早就查出PCI槽里的歪针而不至于花这么长时间。还有关于桥、个人觉得工具不全和经验不足、初学者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对桥动手术。不然大多是以失败告终。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有时间板子太多 麻烦的就放生了   有空折腾也挺好的

网友:
赞一个 写的好 真详细

网友:
感谢赏分的大大

网友:
细心加好的技术=完美修好

网友:
电脑主板工控主板维修6-8k有意联系wx15017483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