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P236 VA30-HB 开机显示后掉电

楼主(2019-09-21):
     此板为5代单U,待机3.3V跳到2V左右,有时开机显示后掉电,,板号如图,各电感电压高清如图,最后刷了工厂BIOS,解决问题,亲测有效!

Acer 236工厂BIOS.bin

工厂BIOS

网友:
现在   BIOS 问题是 个 大问题  CPU问题是不是无解 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 问题有点多

网友A:
ACER 机器就像当年的三星显示器,不管什么问题,洗刷刷先,能好个一大批机器。

网友B:
BIOS还会影响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还会影响待机电压,,,,,,,,,,,,

是的,影响待机3v呢!

网友:
维创新一点板的待机,开机时序能说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 机器就像当年的三星显示器,不管什么问题,洗刷刷先,能好个一大批机器。

我连刷都没有,拔一下电池就开机了。电池插回去充满电后全正常

网友:
BIOS 啥七七八八的问题都会有

网友:
刷bios能好。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