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微信视频有声音发语音没声音

楼主(2019-09-21):
iPhone7p微信视频有声音发语音没声音
发送语音时弹窗在最下一个格子上没有上下浮动
说完之后发送打开听是莎莎声
语音通话必须打开免提对方能听见声音不然不行
备忘录录音功能也不行,一直是莎莎的声音
siri可以正常唤醒使用可以正常交流
前置摄像头也是好的
希望前辈们能帮助我解决一下

网友:
技术们帮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A:
尾部有两个送话器,siri和打电话的不是一个送话器,siri的送话器是尾插右边的送话器,左边的是打电话发语音的,你换尾插看看,不行打微插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部有两个送话器,siri和打电话的不是一个送话器,siri的送话器是尾插右边的送话器,左边的是打电话发语音的,你换尾插看看,不行打微插阻值看看

谢谢。大哥们,

网友:
音频的A12 B12脚   之前我遇见一台 7P  声音都正常  只有微信语音 录不上声音   音频通病做了不行后面再刮了两个接地脚就行了

网友:
7p通病 搞大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