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区别零线和地线?

楼主(2019-09-21):
零线和火线

关于零线和火线的区分方法网上流传的也比较多,这里只说一个,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先选择万用表交流档的最大量程(这里一定要选交流档位,否则很危险),例如下图的这款万用表最大量程为750V,这里就选这个量程就好了。

为了安全起见,防止选错档位而发生触电事故,可以把黑表笔放在一个绝缘的地方,尽量不要用手去触摸黑表笔(虽说只要正确操作,去触摸黑表笔是没事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别去摸),用红表笔插向待区分的两个插孔(线)。

如果去实际操作的话,是能够很明显看到这两个的区别。红表笔插向其中一个插孔,可以看到万用表的显示屏上显示有电压,例如上面的第一张图显示的电压值为24V,而另一个插孔显示的电压值很小或者干脆没有电压值,上面的第二张图就是这样。

那么显示电压值大的那个插孔所连的导线就是火线,而另一根就是零线。

零线和地线

火线和零线的区分方法很简单,也很明显,但是区分零线和地线就没那么简单了,当然对于插座上的三角插孔来说,地线很好找,也没什么技巧,但是把三根绝缘层颜色一样的导线放在你面前,用这种方法显然就不管用了。

其实用万用表交流档也能区分出来,先选择万用表上的交流档位,可以选择最小或者次小量程,除此之外还需要准备一碗水,把黑表笔放到水中,同样尽量不要用手去摸黑表笔或者把手伸到水中,以免触电。

上面工作都准备好就可以去区分零线和地线了(注意这里没有火线),用红表笔去插向待区分的两个插孔或者去接触待区分的两根导线,在测量的过程中同样会观察到这两根线在测量时显示屏上显示的电压值不同,不过这个数值比连在火线上时要小的多,这也是选择小量程的原因。

根据测量的结果,显示的数值较大的就是连在零线上的,一般零线上电流越大,所测得电压值越高,显示的数值较小的就是地线,从上面的图片中也能给很明显看到这个差别。

来源于互联网。

网友A:
虽然 被220V 电过几次 但我依旧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 被220V 电过几次 但我依旧不怕

有时候看着插座,我的脑子总有一个声音在唆使我吧指头伸进去,但我的理性告诉我最好不要,不然会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