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帮小弟看看 这个针脚的换法!感谢感谢

楼主(2019-09-21):
小弟有个信步SV1-H612A主板想改mini pcie 支持msata  原贴地址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8717-1-1.html
由于找人改麻烦  想自己改了  ,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我的理解对不对!

这是硬件更改方案

这是我的理解 !把1234排的电容电阻 从1.2针脚给改到2.3针脚!不知我这样对不对  请教下各位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A:
把1234排的电容电阻全拆掉,然后在2-3补上4个0欧姆电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1234排的电容电阻全拆掉,然后在2-3补上4个0欧姆电阻就行了。

你好感谢指教! 是2排和3排 补上0欧姆的电阻吗? 针脚还是图上的1.2针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感谢指教! 是2排和3排 补上0欧姆的电阻吗? 针脚还是图上的1.2针脚吗?

懂了  刚开始没看明白!!!!~~谢谢  谢谢

网友C:
这个不错,改MINI SAT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改MINI SATA

呵呵·是的  正好有块这个小主板 改了 做黑群用

网友D:
第一张是厂家的图吗?是不是你反馈给厂家,厂家给你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是厂家的图吗?是不是你反馈给厂家,厂家给你的资料?

我在上面连接里找到的,已拆坏。。。

网友:
黑位按0欧

网友:
不是有人告诉你咋弄了么,咋拆坏了。。。。。。。。。

网友(2019-11-11):
我当时h81的,多谢楼主提供的思路,准备开始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