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被你烧毁过吗?这些万用表的错误用法老电工可能都犯过

楼主(2019-09-21):
万用表是电工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因为其简单实用,可以说每个电工至少是人手一部,保有量巨大,测通断、电压、电流,甚至一些电子元器件,好像无所不能,综合能力特别强,这也是万用表名字的由来。

我们常说万用表这也能那也能,每次维修总是表不离手,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也有万用表用不上或没法用的情况呢?

今天就来谈谈万用表有那些短板,首先是电流,万用表其实是可以测电流的,只是测电流时必须串联在电路中,否则就无法使用,一般情况下,想把万用表串联在电路中测量,大电流时十分的不安全,另一方面有时串联还要拆开电路串入,所以,万用表测量电流时不是太常用也不太实用!

其次,就是测量对地电阻和电机电缆等绝缘电阻,因为万用表用的电源都是电池,电压较低,而测量对地,电缆电机等绝缘电阻阻值比较大,一般情况下万用表很难测出其有效电阻,即使测出来一般也误差较大,甚至是错误数值,没有实际参考价值,有时反而有误导性,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建议使用万用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万用表无法使用,就是电池容量,常有人说我的电瓶车刚充电,开一会就没电了,是不是电瓶坏了,这种所谓的电瓶坏其实就是电池的容量减小,万用表面对这类问题是无法使用的!

在日常工作中,很多人在使用万用表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错误的方法,下面为大家盘点一下,你是否也这样做过?

1、用廉价保险丝来更换原来万用表的保险丝。如果你的数字式万用表 (DMM) 符合其标识的电气安全标准,那么该保险丝就应该是具有特殊安全性的熔丝,可以保证在发生严重过载之前快速断开以保证仪器和人身安全。当您需要更换数字式万用表的熔丝时,一定要使用符合安全规范并允许使用的熔丝。

2、使用一段金属丝或金属片来取代万用表保险丝。在手头找不到富余的熔丝时,这似乎是一个快速解决办法,但这样的熔丝可能会带来严重安全问题。

3、针对进行的工作使用不适当的工具。使用适合要完成的工作的数字式万用表十分重要。第一,要确保数字万用表(或其他测试工具)拥有适合所进行的每项测试场合的正确CAT (电气安全)等级,即使是一整天都要因此换用不同的数字式万用表;第二,要确保数字万用表的最大连续工作电压符合实际测试需要。

4、使用万用表测量带电线路时,要尽可能将线路断电。如果必需要测量带电线路,请一定使用正确的绝缘工具,佩戴护耳用具、安全眼镜、防电弧面罩和绝缘手套,摘掉手表或其它首饰,站在绝缘垫上,并穿上阻燃工作服(而不是平常的工作服)。

5、忽视测试线。测试线是保证数字式万用表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确保测试线也具有适合相应工作的 CAT 电气安全等级;并使用具有双重绝缘(硅胶材料)、防护式输入连接器、手指护挡和防滑表面的测试线。

6、用双手同时执行测试,切不可这样!在测量带电线路时,要记住一个诀窍:将一只手放在衣袋中。这样就很难形成一条穿过前胸和心脏的闭合回路。尽可能将万用表悬挂起来或放下,避免将万用表拿在手中,这样会最大程度降低暴露于瞬变电压的危险。当然,在危险性较高的测量中,应采取额外措施来降低危害和电弧闪络风险。这些额外措施包括使用国家电气规程规定的防护用具(如防护手套、防护服和护目镜)来提供电弧防护。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
现在可好了,有了防燃万用表,现在网上还生产了不用换档的万用表,电压显示电压,没电压显示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