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地求APS3005DM 可调电源一个色环电阻阻值

楼主(2019-09-21):
APS3005DM 可调电源 大电容附近一个色环电阻烧断了。如下图所示

求R15阻值或者电阻外观也行,希望有相同电源的朋友发个电阻图片或者测下阻值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10欧的,我当天又拆了一台 量了确实是10欧的

兄弟这个悬赏还算数么?

网友:
电阻烧没了吗

网友:
估计很难找到,这个还要拆开相同电源才可以知道阻值,,,也可以自己根据电路来分析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来大致判断其大小

网友:
烧断了。看不出来了

网友:
换了,维修工具也修

网友:
这个要有人把自己的电源拆开才行,,,,,,

网友:
买个新的可调电源,拆下来,换上去OK

网友B:
兄弟,刚好我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可调电源,色环电阻如下图:

色环:棕黑黑银,在路测量10欧。有分的加个分。

网友:
参见我的回帖

网友C:
烧掉的一般都是保险,3欧左右,楼主大神肯定直连过,他估计要买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刚好我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可调电源,色环电阻如下图:

色环:棕黑黑银,在路测量10欧。有分的加个 ...

是的10欧的,我当天又拆了一台 量了确实是10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掉的一般都是保险,3欧左右,楼主大神肯定直连过,他估计要买新的了

没直连,上电的时候前面的电位器没上就烧了,现在电阻换上了,电位器也换了,毛病还是和原来一样,短路报警。。。。。

网友:
几十块直接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