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P0903与ASP0903CASP0903B是否通用

楼主(2019-09-21):
求ASP0903与ASP0903CASP0903B是否通用  谁遇到过    讨厌修华硕的板    一块华硕M5A78L LE 不出cpu供电 原ASP0903C  我用ASP0903代换了  有所变化 还是不出cpu供电 pg  en vin 都 出了      33脚VCORE_EN 供电开启:3.3V

网友:
通用的,这些芯片基本就是增加了一些保护功能

网友:
脚位一样的应该就同用吧

网友:
俺代换过把0903c换成0903不成功,后面换成0903c才行,0903b没有换过不好说

网友(2019-11-02):
实测asp0903c和asp0903b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