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X360-DA0Y0DMBAF0 -REV-F 通病维修和附上工厂BIOS

楼主(2019-09-21):
              同行 拿了 几台  惠普X360 过来维修    打开后盖 一看都是充电芯片 位置 烧坏    其中有一块板  烧得 最严重 ,   因为没有这板没有图纸,飞线都是把那几台烧的轻微的修好后 照着修好的板上面的电路去飞的。19v 的地方 都是用比较粗的线来飞的 ,从料板上割下来的 ,飞线的时候最好有漆的那面朝下。    最后 附上 工厂BIOS  ,只要 板号对上  刷了就能亮 且亮机快请放心下载!!~~~~~~~~~       希望老铁们动动你们的手指 给我   加分  哈!~~ 反正又不会扣你们的分  谢谢

惠普X360-DA0Y0DMBAF0 -REV-F.zip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                   这个情况很难搞了   修到过  有的里面有线刮线的时候只能一层一层的刮

网友:
断线了就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                   这个情况很难搞了   修到过  有的里面有线刮线的时候只能一层一层的刮

  我是用  小的打磨机  一点一点打磨的。  用刀刮  会有毛刺 容易造成 串线 接触不良 等情况。 麻烦 给我加个分呗

网友:
我都是用刀片刮的,还好底层没信号

网友:
断线就不好修了,很麻烦

网友:
这都可以  很棒的分享

网友:
这样都搞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到了

网友:
19v飞线,用这种铜片,怎么不用铜线飞呢?还简单

网友:
用刀刮  会有毛刺 容易造成 串线 接触不良 等情况

网友:
用刀刮  会有毛刺 容易造成 串线 接触不良 等情况。 麻烦 给我加个分呗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个问题是充着电用会过热关机,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看着这个绿油就知道楼主是老手啊

网友:
楼主这样磨个透船洞---我好想没敢这样做过,担心半层中有其他线路被断线了....楼主为何不怕呢,是否我----请教了

网友:
飞线的技术相当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