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故障进来看下。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9-09-21):
小弟修苹果比较少,请各位大神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A1466 单CPU 拿来的时候有待机,触 发只有一个1.2V出来了。 仔细检查发现CPU背面腐蚀。用洗板水清理后有两个电阻腐蚀掉了,有一个电容对地了,直接去掉。电阻原来的位置不好焊上去,飞线解决,通电亮机。出现两个画面来回跳。过一会关机。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神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苹果不太会搞  会不会是没检测到硬盘啊

网友B:
这线飞的有点长

网友:
对照图纸把掉的电阻补上就好了

网友:
你下个点位具体看一下那个位置是什么信号 看有没有影响

网友C:
鼠标都出来了,你还看不懂?看看触摸板那一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线飞的有点长

点位图显示,另一个点在桥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鼠标都出来了,你还看不懂?看看触摸板那一块吧

触摸板发烫,这个是触摸板报错?

网友:
裸板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摸板发烫,这个是触摸板报错?

触摸板有没有进水,触摸板排线有没有烧坏,触摸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没接触摸板,触摸板发烫。

网友:
还是进水的地方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位图显示,另一个点在桥那。

应该还是没处理好

网友:
没找到键盘鼠标 八

网友:
这两个腐蚀的电阻和一个对地的电容编号是多少?

网友:
不开机你已经修好现在是不认触摸板    触摸板 或触摸板排线。键盘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
第一张图是鼠标,第二张图是笔记本侧面吗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E:
触摸板或触摸板排线问题

网友F:
很久之前我也碰到过,不记得是什么问题引起了。

网友:
灌水的直接拉黑,你多谢个鸡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触摸板或触摸板排线问题

嗯,触摸板发烫,换了解决

网友:
嗯,触摸板发烫,换了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久之前我也碰到过,不记得是什么问题引起了。

嗯,触摸板发烫,换了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不太会搞  会不会是没检测到硬盘啊

嗯,触摸板发烫,换了解决

网友:
我上次是刷的bios好的。

网友:
大师值得学习  好经验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