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可恶的6sp无服务,谁能修

楼主(2019-09-21):
6sp不插卡开机,就提示无服务。有时候左上角的无服务突然变“未装sim卡”,但是基本上是无服务的字样多。
u5411_rf和射频都被上家换过。
听顾客说,以前没信号去修了,好了。这会去修,说修不了了。
应该是RFFE总线出问题。怎么查。
无服务

网友:
有基带但是无串号

网友:
中频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看下面那颜色,简直惨不忍睹,唉~ 不是掉点就是断线,老老实实边量边拆呗~

网友:
这种就搬板了,现在6sp搬板费用有不高,和客户沟通下应该能同意

网友:
中频ic是通病 还有就是 旁边的小件都查下

网友:
这个图虚化的有点厉害

网友:
是不是sim卡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