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时开时不开的怪问题。

楼主(2019-09-21):
    今天一同行抱来一台宏基E1-471G就是这个啦,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35216506\QQ\WinTemp\RichOle\1NF`L8T3EDOIH(K}2D)9~IP.png

据同行说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有时能进系统,有时候进不了系统。
听的我感觉有点复杂,当着同行的面我插上电流表,开机不显示。只能看到
电流表显示到0.8几不上去了,不用想CPU没工作。
    折机很快主板放到了台面上,用示波器打下所有的电感,与预想的一样
除了CPU其它电压都正常。打开图纸CPU电压IC TPS51650,
48、43脚电压开机后有5V正常,16脚VR_ON 3.3正常,正常的怎么就
不出CPU电压呢!好吧拿出风枪对准芯片吹,再次通电还是没有。没办法了还是
一步步查工作条件吧。重头查了一遍也没什么不对啊。最后只发现了一个问题,
当时也不能说一定就是问题。就是按开关,关机后给CPU供电的+5V_S5还有2.5V
电压,这让我很奇怪。也不管那么多了,既然发现了问题就先解决再说。查吧,

+5V_S5从这来的。两种可能,一、管子有问题,二、控制脚有问题。别想了直接
用探针点到4脚,有意思的事出现了,只有2V左右的电压(具体多少没量),往前查
吧S5_ON也是2V左右,不对啊,应该是3.3啊。

难不成这个R141电阻有问题。拿着放大镜对着板满板找啊,没找着。这时有个点位图
多好啊,有那找的时间不如多修两块板。在坛里一搜还真有,就是太贵了赶上猪
肉价了,10分啊,不行再找找看有没有便宜点的,还真找到了。

感谢只要了我2分,仔细一看饼哥也在啊。

点位就是好使,一下就找到位置了,在别的板上找了个着不多大的装上去,CPU电
压出来了,电流表那叫跳的一个欢,插上屏线可以显示了。
   点位图纸坛里都有,我就不上传了,维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