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03L插触摸板不开机

楼主(2019-09-21):
华硕UX303L插触摸板通电不显,电流0.28.取掉触摸板,可以亮机进系统,电流0.48.
触摸板换过,一样,BIOS 刷过,量排线阻值正常。取掉触摸板上3.3V的0欧供电阻也可以开机,求思路。
R3137为触摸板供电电阻。插上排线电压也有3.3V

网友:
没有人回,自己顶一个

网友:
洗板水 擦下附近电路 还有触摸板底部IC电路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问题 我遇过的也就触摸板没反应 这个不显的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问题 我遇过的也就触摸板没反应 这个不显的没试过

是同一款机器吗?还是其他型号

网友:
触摸板坏了

网友:
刚想到  bios禁了触摸板。bios设置好保存后再装上触摸板,会不会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电压正常,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只有慢慢查下去了

网友B:
查触摸板的数据信号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触摸板的数据信号正常不

后面仔细查了下数据信号,发现有两根阻值10几欧,明天换掉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仔细查了下数据信号,发现有两根阻值10几欧,明天换掉EC试试

看看点位通到哪,先排除下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