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问华硕X450CC 主板CPU对地阻值是2.3欧正常吗?

楼主(2019-09-21):
板号X450CC   CPU是SR109,FULKE 15B测供电电阻只有2.3欧,不知道正不正常。怕CPU坏了,有这CPU,或板子的师傅麻烦帮测一下,谢谢。

网友A:
板载内存比较麻烦 你先用洗板水 擦洗下再试试比较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载内存比较麻烦 你先用洗板水 擦洗下再试试比较准确

CPU现在无供电!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现在无供电!硬件有问题

仔细查查电路吧 附近的电容没个都测一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阻值一般都ok

网友:
查条件先吧,就当正常先

网友:
跑下时序,cpu不一定挂了

网友:
正常,这种U很多都可低

网友:
这个阻值也算是正常,,,,,,,

网友:
这个板,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cpu没电压看看svid啊

网友:
感觉就是阻值太小了!现在桥SLJ8E也是挂了的,如果CPU也是坏的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