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H310M 主板,主板温度高报警

楼主(2019-09-21):
一块新板,才用不到一年,开机主板开机温度显示80-90度,发去保修,换了一块主板还是这样,影驰售后解释说是和鲁大师等温度检测软件不兼容,所以才提醒温度高,其实是正常的?有没有同行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那你摸摸南桥热不热就行了 不然就好了啊

网友:
是集显的吧 会不会是CPU引起的 你加个显卡试试 南桥的话 好解决啊 一个小风扇的事

网友:
误报  热不热拿手摸

网友:
没关机掉电就没事啊。

网友:
你管他什么大师能用就行

网友:
这软件的不准,只不主板真实温度不高就行,,,。

网友:
厂家不会以这个软件的检测结果为准的

网友:
用别的温度软件 鲁大师 新版的 bug

网友:
  有很多  主板是这样的  特别是 杂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