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ge5sn71 不停烧集显供电MOS管

楼主(2019-09-21):
神州ge5sn71   南桥短路的,换完上电后,不停烧集显供电MOS管  这个啥问题

网友:
上下管g级有短路呗  cpu驱动ic挂了

网友:
抓下波形G

网友:
把PWM芯片和MOS换完,先跑下上管和下管的控制极和芯片连不连

网友:
mos栅极到地的电阻检测一下

网友:
把电源IC也换掉,,,,,,,,,,,

网友:
我今天神州也是南桥短路了,换了RS4C8后,开机0.18掉电重启,BIOS刷过了,不上CPU就不掉电。现在真不知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兄弟你的机器还在吗? 可以帮我量下这几个电阻分别多大吗?或者来张显卡周围的高清图 ,万分感谢。

网友(2019-10-27):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机器还在吗? 可以帮我量下这几个电阻分别多大吗?或者来张显卡周围的高清图 ,万分感谢 ...

从左到右 100K 10K 0K

网友:
好的  非常感谢,我这机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