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20显卡花屏

楼主(2019-09-21):
大神们这样的花屏是GPU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gpu加焊没用
如果是显存问题他有很多颗拆掉一颗能亮瓶吗?

网友A:
应该不行的,内存颗粒你拆一个 看看 肯定不亮机,自检不过      话说你的显卡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的,内存颗粒你拆一个 看看 肯定不亮机,自检不过      话说你的显卡不错哦

搞死人了,显卡没经验

网友:
你就是高手,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显存颗粒全取下来还能亮机,还是花瓶

网友B:
专业卡没修过,英伟达的拆显存只要还有一个是可以亮机的,会花屏。AMD的拆一个不会亮机。你这个是显存有一颗坏了,挨个换吧

网友:
要是能收个好维修价格的话,显存直接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卡没修过,英伟达的拆显存只要还有一个是可以亮机的,会花屏。AMD的拆一个不会亮机。你这个是显存有一颗坏了,挨个换吧

难怪,我一个个的拆完了他还能亮,就是花屏,原来要补上呀

网友:
我有一个0显存的  能开机不能驱动

网友:
肯定不行了

网友:
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了,不行5v供电或接口看一下,不行考虑一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