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版号820-00165-A进水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9-09-21):
主板进水,进水的地方不多,不加电,测有3.42V 8v 待机3.3v   电感L7520 PP5V_S4RS3 没有电压,测TPS51980开启脚第4脚EN1  P5VS4RS3_EN_R没有电压。 21脚 12脚 EN都有电压。 P5VS4RS3_EN_R进过电阻R7551转换成P5VS4RS3_EN ,查 P5VS4RS3_EN 是由  PM_SLP_S4_L 经过电阻分压来的 ,PM_SLP_S4_L是从桥发出来的。查到这里感觉好像走了弯路,,,然后查ec条件,供电 复位都有,没有时钟,换了EC 换了晶振也是不行,现在是没有思路,不知道怎么去查了,走到了个死胡同里面,求助!!!

网友:
A1466 论坛有完整的时序啊,你对着一步步来肯定不会错了!

网友:
13大触发条件必须满足, 瞎搞什么ec。

网友A:
电源灯会不会亮,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有没有跳变,条件满足了用风枪吹下CPU试试

网友B:
15年A1466进水后有个通病,那就是EC爱腐蚀,重置就好,放心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年A1466进水后有个通病,那就是EC爱腐蚀,重置就好,放心干吧

EC我都换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会不会亮,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有没有跳变,条件满足了用风枪吹下CPU试试

今天静心再理理思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