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GW-EPS1250DA(90+)已修复

楼主(2019-09-21):
今修一台长城1250W电源,通电没有反应测5VBS 没有,经检查BH0710A芯片坏换上试机OK
芯片

网友:
待机8脚芯片?

网友:
怎么都修到这么高档的电源了,我连内部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

网友:
厉害,我还在半桥的路上呢!

网友:
我有一台巨龙750W也坏,没有PWV资料。有待机5V,短接无输出。求指教

网友:
这电源做工可以

网友:
矿龙做工真棒,不愧是挖矿界的健身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