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F5-572G过内存掉电维修

楼主(2019-09-22):
接到一台基F5-572G,版号DAOZRWMB6G0,故障是电流跳变几次感觉快亮机的时候就啪掉电了,拆开以后接上可调电源发现公共点只有4v多,充放电芯片是BQ24780S,先换了一个BQ24780还是一样,后来发现这机器必须接上电池才过隔离电路,这里走了弯路,拔掉内存不掉,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在掉电之前测了一下所有供电发现PL2   PL3电压没出来,看图纸是VCCGT核显供电。打对地阻值都为0,翘起PL3以后阻值恢复正常且前级短路,更换PU7之后不掉电了但是屏幕不亮,发现显卡晶体碎了一个角,显卡拆掉以后接屏亮机,今天显卡到了装上以后直接亮机总结一下就是该机器是过内存之后开启核显供电,因为核显供电短路所以掉电,独显有问题拆掉不装也能亮机,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师傅指出来,因为是修好之后才想起来发个帖的所以维修过程就没拍。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 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