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10重摔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9-09-22):
品牌:华为

机型10
顾客送来一台重摔的华为p10

有开机反应,打电话有铃声
拆机查看找了一个p10屏测试有显示无背光,在看原机屏已经碎了

拆机检查发现标注2已经烧焦击穿,也看不清上面是几道杠了就找个个两道杠的换上,这个是单向的,有方向的哦别装错了

装好以后还是背光不亮,测量红线到标注3是通的,但是从标注3到灯控ic不同,直接短接标注3即可,测试背光亮了,可没到5秒的欣喜又无背光了,发现标注4短暂发烫,随便找个华为主板拆下这巨无霸的升压电感,换上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里有图纸和维修指导……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7天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A:
安卓机 没图纸 ,真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机 没图纸 ,真不好弄

是啊!主要是不止坏了一个地方,整个一个大断路,一个一个查

网友:
即使有的机型换了字库可以,好像是必须得刷专用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