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20928B不通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9-09-22):
这个显示器不通电,这是机房的显示器  我遇到了8台 都是同样的故障,  电源板输出的两个5V电压接上驱动板 电压只有3.3V左右不正常  但是拔掉驱动板单独测量电源板输出的两个5V  就都正常了,我遇到8台这样的显示器都是这样的故障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到底是哪里问题啊  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啊?

网友A:
负载问题  把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电源板问题居多,带个假负载测试

网友:
数字板坏的可能性很小,你随便找一个5V的电源(手机2A的充电器都行)给驱动板接上就能测试出来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检查电源自动控制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问题  把电容换了就OK了

我对显示器不是很熟悉,请问下 是换掉所有的电容吗?

网友:
带5V的电容换掉试下,滤波不正常也会导致带不动负载

网友:
把c250v电容换了应该能好

网友:
可调电源输出个5V看驱动板得不得拉低   不拉低就是电源板问题  实在修不出来就换板  也不贵

网友:
10楼的说法你可试试

网友:
看起来,像是电源板带负载差,可以看看滤波电容。

网友:
5v过来转成3.3,测下那个三端稳压器

网友:
测试电源板大两个二极管可能坏了,我修过几台这样样问题

网友:
把c2的那个电容换了  应该
能好

网友:
先换5v电容,

网友:
搞个atx接个5v上去,看看是不是还拉低,这样可以判断下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或者接假负载

网友:
用维修电源调到5v看电流不超过1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