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lus 刷机亮一下白苹果,就黑屏,包错4014

楼主(2019-09-22):
iPhone7plus 刷机亮一下白苹果,就黑屏,包错4014,爱思刷机到19%,报错-2,是什么问题呢?有大神指教吗?

网友:
测硬盘供电,

网友:
硬盘虚焊了,打阻值

网友:
是硬盘问题,硬盘检测不到容量,没有数据

网友:
硬盘虚焊了吧

网友:
拆硬盘,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是cpu旁边的电感引起的,硬盘弄了几次不行,就换了电感,刷机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是cpu旁边的电感引起的,硬盘弄了几次不行,就换了电感,刷机过了,

具体那个电感?我的7代 也是 这样

网友:
我的7 是刷机 可以到恢复模式。可以看见序列号,然后第二个等待  就黑屏  不出进度条  报错4014 ,

网友:
刚测量到硬盘底座的PCIE复位检测信号点的阻值只有500+,应该是900多的,但这点只连R1704,而且R1704阻值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打阻值,这个点低了400+,但点只连一个电阻,阻值没问题,不知怎么高!!

网友:
这点阻值低了,只有400+,本来是900+,点只连一个电阻,电阻阻值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那个电感?我的7代 也是 这样

我全换了。具体哪个不知道,换了十个。